楼主(2012-03-08):
   我单位有一个车库  我在进车库门口装两个红外对射 我想进去的时候加一次  出来的时候减一次,车库进出没有分车道, 一共是五十个车位,当加到五十的时候有一个灯会亮。我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呢? 求高手指点。先谢谢了啊
!!!

网友A:
肯定是哪本教材上的练习题吧??   用计数器啊

楼主:
大侠.用什么计数器呢?加减计数器吗?怎么用 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书上面写的太含糊,求指导,不是教材上的  是单位里要用上了。 谢谢了
!!!

网友A:
用加减计数数器或加一和减一指令啊,看你的下载积分也不少了,去下载区下载手册看看就懂了

楼主:
关键是 有两个红外 我处理不好他们的先后逻辑关系。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先后逻辑关系是个问题     具体要看实际情况  先滿足楼主要求再说!

楼主:
大哥,你那样不行的,车库进口没有分左右车道的,相当于两条红外是平行的。像你这样的话一来车就相当于加一马上又减一
!!!

网友A:
  加以改进了一下,不过这样还有一点BUG,假如车刚遮到第一条红外而没遮到第二条红外就又退回去,这样不行了,真郁闷啊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优秀文章
    !!!

网友A:
    第一个触点是x0

楼主:
    唉 当初设计的时候分车道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就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C:
    其实关键点~是不分车道~ 有两个红外~他们本身不能确定是出车还是进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79634]  加以改进了一下,不过这样还有一点BUG,假如车刚遮到第一条红外而没遮到第二条红外就又退回去,这样不行了,真郁闷啊

    好像还有一点~你说要是同时有进车还有出车时候呢?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是啊,还有一大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79634]  加以改进了一下,不过这样还有一点BUG,假如车刚遮到第一条红外而没遮到第二条红外就又退回去,这样不行了,真郁闷啊

加个定时不就行了

网友E:
不要分成进出门传感器,请把门外写成1号传感器,门内写成2号传感器。为了避免车从内部出来,到了2号,又退回去,也为了避免车从外部进来,到了1号,又退回去这种特殊情况。可以把检测分类从1、从1号到2号传感器这样的检测顺序看成是进库,只有车是从1号进,又检测到了2号,才能算进。出一样,只有从2号过,又到了1号才算出。进就是计数加1,出就计数减1,你可以用双向计数器。
我的逻辑思想就是你这样的。但是怎么处理好一号传感器和二号传感器的逻辑关系呢?最好附带梯形图,谢谢了啊。

网友F:
两个红外间距大到保证人经过只能挡阻一个,而最短的车也要有挡住两个的机会。
这样无论进车出车,都有两个都挡的过程,而出车时内红外下降沿有效,进车时外红外下降沿有效。
人进出不能同时挡两个,不会误判。
  • 下载积分:+1(hongyongy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挺好的解决了不分车道问 ..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优秀文章 学习了,写得不 ..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两个红外间距大到保证人经过只能挡阻一个,而最短的车也要有挡住两个的机会。
    这样无论进车出车,都有两个都挡的过程,而出车时内红外下降沿有效,进车时外红外下降沿有效。
    人进出不能同时挡两个,不会误判。

    这个方法不错~好像就算有我说的那种同时进出的情况~有下降沿和内外双通保持作保证~同时进出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G:
    确保两个检测信号有足够的距离就能解决。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H:
    哈哈,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I:
    郁闷,给14楼评的分,评到7楼去了。第二次给14楼评分,却慌忙没把1改成5.见谅,关键是要下班了。。嘻嘻
    朝花夕拾
    !!!

网友F:
    那我亏了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给你补上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B:
    跟14楼说原理的一样···求指点!求师傅   QQ771991598

网友J:
    装 二对红外对射不行,那么装四对
    不知道你进去门口距离多长,四个红外对射管,间距尽量大点
    既可以保证行人不误动作(车进出不会比行人慢吧!)
    也可以保证二车正好一进一出时候,不误动作,车不会同时挡住4个红外管吧?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K:
学习了,这样讨论讨论真的不错。

网友H:
解决没?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L:
14楼的方法是最好的,安装感应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怎么安装就要用怎么样的编程方法,还要用安装感应的方法区分出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还要装在进出车的必经之路上,防止同时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两个红外间距大到保证人经过只能挡阻一个,而最短的车也要有挡住两个的机会。
这样无论进车出车,都有两个都挡的过程,而出车时内红外下降沿有效,进车时外红外下降沿有效。
人进出不能同时挡两个,不会误判。

如果是高峰期的话...出来的车辆和进去的车辆同时进出...还是难以判定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N:
其实14楼的也不算完善,如果是车在两个红外之间时 本来是要出去的却在这时退回去了或进来时又退出去  这个程式就计数错了,为什么不用记忆的,把两个红外工作的顺序归结到他是进是出呢?

网友N:
没看清楚  不好意思,是对的,下降沿我弄反了

网友O:
偶也发个自己写的小程序,供大家参考^_^
附件: 车库车位使用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14

网友J:
还在谈这个问题??
装二个红外管 100%不能正确计数!! 至少用三个红外还可以。

二个红外管不管你怎么装,如果二辆汽车正好同时一辆进,一辆出,那计数器如何计数啊!!好象只能计数一次吧?

由于X0和X1只有各一个下脉冲,不管X0和X1哪个先OFF,M1就复位OFF,计数一次,也搞不清是进库还是出库。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P:
看得好简单难道好多人吧,仔细想一下先。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Q:
加一个时间复位MO和M1就可以了

网友J:
还是那句话,2个红外100%不行的。
不说了,看图片: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R:
这个是基本啊

网友S:
不知你用的什么型号PLC,我用FX2N-C写了一个程序,并仿真了一下,不会出现误判。

网友T:
13楼写的不错

网友U:
应该挺好编的吧,主要系红外传感器的放置位置,分前后放,按谁先出发,再按逻辑计算,选定是进车还是出车,这样可能会好编一点

网友V:
7楼和14楼的可以,5楼的没有理解题意,不行~

网友V:
两队红外线探头安装要保持一定距离以上!

网友V:
ldp x0 set m0
ld m0 andp x1 set m1
ld m1  inc d0
ldp x1 set m11
ld m11 andp x0 set m10
ld m10 dec d0
ldn x1 zrst m0 m1
ldn x0 zrst m10 m11
ld= d0 k50 out y0
写的就复杂了。。

网友J:
怎么还在谈这个问题?
二个红外100%不行的。
43楼写的程序,是理想状态下,一辆车进出时,能准确计时,但如果碰到二辆车同时进出,或者一辆先进(先出),第二辆出去(进来),那就乱套了!

还是先请看看我上面发过的图片,我再发一次:

14楼的程序: X0 和 X1  不管用什么沿,只要其中一个先OFF,M1就复位,第二个再OFF也没用,只计数一次!!!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两个红外间距大到保证人经过只能挡阻一个,而最短的车也要有挡住两个的机会。
这样无论进车出车,都有两个都挡的过程,而出车时内红外下降沿有效,进车时外红外下降沿有效。
人进出不能同时挡两个,不会误判。

网友X:
33、44楼是对的,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

网友Y:
说的都是各种可能,可以让这些可能都不发生,干嘛 非得一次性能两辆车同时经过,一个时刻,只能走一个车不行...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J:
呵呵,楼上建议不错。
可以在车库门口加个红绿灯,只允许一辆车进、出,就简单了。

网友Z:
13楼的分析不错但是我觉得还是14楼的比较好啊

网友AA:
学习了,14楼的不错

网友AB(2012-04-10):
本人框架如下:用步进顺控指令
1、先判断进出,进的感应器先感应为进库,出的感应器先感应到为出库。
2、进时执行进库步序,待内门感应器脱离开才复归步序。
3、出时执行出库步序,待外门感应器脱离开才复归步序。
至于计数用双向计数或加减指令都一样。关键在于你的程序编写
肥仔米

网友AC:
看编程手册吧,自己要学学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