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西门子S7-200 224XP PID停电重启不工作请教。

楼主(2012-03-08):
本人日前做了一个恒压供水项目,采用224XP内部的PID功能,在自动子程序里调用,现在问题是停电重启了后PID就没有输出了,也就是PID输出值没有变化,不管反馈量多大变化都没有输出。但如果人工把PLC的运行开关重新操作后就正常。这种情况我请教了西门子中国,说PID只能在主程序里调用,但在子程序里调用我也用过,没有问题。请教各位谁遇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楼主PID是怎么用的,如果是自己编的PID控制程序,那PID指令是可以用在子程序里的;如果是用向导做的PID程序,那就是按西门子官方说的做吧,系统手册上也说过,PID向导生成的程序必须在主程序里面使用SM0.0调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西门子的呀

网友C:
应该如1楼所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用向导做的PID,明天改在主程序试一下结果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