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CClink中站的类型

楼主(2012-03-08):
各位大侠:三菱PLC-CClink中 什么是运程I/O站、本地站、智能设备站、远程设备站?都有什么区别?
变频器或fr a7nc通讯卡算不算远程设备站?

网友A:
IO站就是单纯的输入,输出。其他情况的就是智能设备站。这些一般都是AJ65开头的远程模块,或者A7NC。本地站一般是一套PLC。

网友B:
单plc不存在本地站的说法

网友C:
这个弄不好的话就不行了,还要设定参数和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