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欧姆龙屏程序

楼主(2012-03-08):
怎么样下载omron NT20-ST121-EC里的程序。刚学不会呀。我用4。8的软件点了不行下载不到我的电脑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指点。

网友A:
通讯设置参数正确?软件对应?通讯线没问题?触摸屏那边切换到了通讯状态?

网友B:
将NT20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请问后背的DIP开关和其它开关怎么设置? 最好能说下步骤.谢谢!

楼主:
我已解决了。上面的大哥可别忽忧我了和那PID开关没关系的哟。

网友C:
刚学时要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