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我用3台变频器做电动机同步调速运行,调速用模拟量模块,4AD 4DA。

现在3#变频器工作是正常的

而1#和2#变频器总有一台会报警,比如 1#报警2#和3#是正常的,2#报警1#和3#是正常的,

而且每次报警的代码都是EF2 (用的是东芝S9变频器)  EF2是接地故障,但电柜和电机以及变频器都已经接了接地。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我尝试过 不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以及调速,我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控制,1#开启来后 2#一开就报警,要么就无法调速,3#一直都是正常的。

希望坛子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帮忙参考参考,小弟 在此先说声谢谢咯!!!

轮流试过电机  电机都是好的(就是把3台电机接在3#变频器上 轮流开,变频器都没有跳闸)

现在换了变频器 换三晶的,但还是1# 2#总有一台会报警!

网友A:
不知道时单独接地还是同时接在一个端子上。

楼主:
回阁下,我是把接地接在一起的,不知道接一起与分开接有何区别,还请赐教。

网友B:
不接地试试看看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兄弟 要分开接地的 不接地也行啊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经常遇见细微的问题~最后检查是接地的原因~纠结

网友E:
接在一起和单独接地应该是一样的,不接地试试看,应该是模拟量模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刚才没看清楚你的问题,你的用面版控制也是2号一开一号就报警,哪说明一号跟二号之间存在着干扰。用屏蔽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