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三菱Plc

楼主(2012-03-08):
自学三菱PLC需不需要买PLC练习,如果需要买哪个型号的要好。求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
有木有大侠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不用买PLC的,只要有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就可以了这些在网站上都有的下的,我也是刚学不久,希望共同探讨QQ419828627。加时注明

网友B:
找个组态王,动画仿真!

网友C:
不管组态还是仿真,还不如实际的效果好。
买个FX1N-14MT-001,7-800元左右。
8点输入,6点晶体管输出,足够了。(晶体管输出,可以调试脉冲输出0

网友D:
看看这个如何,简单入门学习,仿真。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97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