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S7300重新下载完硬件与程序后,与触摸屏通讯不上了!!!!!!!!!!连接方式:S700的DP连接端口用PROBUFES线连----------另一地点的ET200M---------触摸屏。

网友A:
端口设置要与触摸屏保持一致。

网友B:
在重下载一次!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你硬件组态有问题

网友D:
触摸屏的地址要设置对。
东方不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设置要与触摸屏保持一致。

请教:怎么设置?

网友A:
1.PLC侧:

2.HMI侧:

  • 下载积分:+5(jxh66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