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Developer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描述:保存文件弹出
为什么保存工程会弹出这个框,谢谢了

网友A:
修改了程序,没有变换,保存前按一下F4。

网友B:
按下F4 就OK 了,讲更改的地方写入进去!

网友C:
F4变换一下再保存

网友D:
你程序没转换。按F4
浮躁的社会

网友E:
都是高手,正解。

网友F:
神呀
I服了YOU

网友G:
修改完需要编译的!
低调!

网友H:
按F4变换一下

网友I:
如果想变换,请直接按F4变换就可以了。但要确认那个程序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J:
呵呵,同意6楼

网友K:
必须先保存啊

网友L:
你可以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