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ONE 4。0安装不成功原因

楼主(2012-03-08):
之前安装过CX-Programmer Ver 7.30版本用360删除后,要安装过CX-ONE 4。0 的结果老是出现安装向导中止,安装不成功。 请教怎么处理》》》》》详细点谢谢咯
jxh668

网友A:
没删干净

网友B:
重装系统最彻底。如果有一定的电脑知识,则可以从注册表里面清空所有OMRON的项,也可以。

网友C:
没有经验的还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