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WINCC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2-03-08):
下了2007版和2008版的,可是电脑上无法安装,一运行安装文件,总是提示必须重启WINDOWS,后来把镜象文件烧录到DVD中安装,还是装不了,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希望高人不吝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少装别的软件了

楼主:
软件名称:Siemens 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7(电驴)
软件大小:1.83GB
资料提供:西门子中国公司
备注: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订货号:
6AV6610-0AA01-2CA8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Micro
6AV6611-0AA51-2CA5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Compact
6AV6612-0AA31-2CA8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CHINA Standard
6AV6613-0AA51-2CA5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 Advanced
下载地址: 【ed2k://|file|Siemens_Simatic_WinCC_Flexible_2007_08.rar|1962531880|4E7A163271C5A9F9A056A650B49EB14B| 】
【注意】将以上【】内地址复制到迅雷下载栏内,即可下载。
★★★★★★★★★★★★★★★★★★★★★★★★★★★★★★★★★★★★★★★★★★★★★★★★★★★★★★★★★★★★
软件名称:Siemens.Simatic.WinCC.Flexible.2008.MULTiLANGUAGE.)2008多国语言版(含中文)[软件大小:1.98GB
资料提供:西门子中国公司
就是本坛提供的链接,这两种软件都装不了.
还需要提前装什么软件吗?

楼主:
没人愿意指点一下后进吗

网友B:
将文件复制到c盘,不能出现中文,这样试一下吧

网友C:
先在添加删除程序上安装消息序列
在安装数据库sql s2000或2005 在安装wincc

楼主:
谢谢五楼,我试一下!

网友D:
将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路径不能出现中文

网友E:
我装的时wincc7.0提示找不到SSF文件,这在根目录下,为什么呢

楼主:
安装失败,西门子为什么这么难弄啊,想说爱你并不容易啊!!!!
机器已过三包期,想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动,一个参数在触摸屏里最大值被限制了,现在想把限制值改大一点,厂方报价一万,呵呵,想自己弄个触屏编程软件改一下,又碰到这样的事情,真郁闷!
象威纶/台达/海泰克的软件都很好装的,这个西门子的,不怎么好用不说,软件又大,还难装得要命!
超级郁闷!

网友F:
不能用GHOST版的XP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