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今天去验DCS柜子的时候发现西门子ET200S系统与电脑连接后,其中一个柜子出现:电脑硬件组态的I\O点与模块上不是一对一的对映,比如:Q0.0对映模块上的1通道,而Q0.1对映模块的5通道,Q0.2对映2通道,Q0.3对映6通道,Q0.4对映3通道,以此类推,个人怀疑是不是IM151的问题,接线可以确认没有问题,把数字量模块也和正常对映的模块换过 ,(把IM151也跟正常的替换过了依然这样,现在可以确认IM151也没有问题)依然出现上述对映关系,求解啊~~~

网友A:
你在硬件组态里面看看I/O点分布撒,有必要的时候 直接更改一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提啊
请问怎么改啊?还有,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柜子的硬件组态和别的柜子是一样的,只是I/O分布不一样

楼主:
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A:
很遗憾,对不起,哥不能具体教你操作了。

因为哥目前把所有与工控有关的软件全部卸载掉了。

哥觉得做工控累;而且受制于人;而且有危险;而且待遇不高。

目前哥要装点增值的软件,比如彩票软件;比如C++软件; 比如管理方面的电子书。哥不能一辈子做这一行。
祝你好运~~~
  • 下载积分:+1(fudong) 优秀文章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

网友A:
    工控对我们的收入没有多大帮助,哥建议你懂一点就行 关键在于学会管理 所谓管理就是管人管事,灵活理解逻辑与语言的技巧

    工控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式 1、工控人员解决 2、管理层解决。 两个路径都能够解决  所有有无工控人员并不重要
    多谢指点,不过我现在想的还是比较单纯的,我只想做好工控人,以后可能会转业,但是现在我更希望去多学习(我刚毕业),对了,其实我知道解决办法,确实简单,不过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我还是对工控遇到的新问题很痴迷,当年的你应该了解这一点吧?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