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s540变频器不能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2-03-09):
我们学校的三菱s540变频器修理过后,进行参数清零操作后,很多参数恢复不了出厂设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5-07):
PU/EXT---MODE---旋转旋钮---prcl(RLLC)=1---SET。具体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详细步骤的

网友C:
可以恢复,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