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设计一个列车防追尾预警辅助系统

楼主(2012-03-09):
嬀猀椀稀攀=4]列车是在给定的轨道上进行自动往返的过程,轨道上有4个位置即预警小灯的位置。假设列车轨道长度为10000米,4个小灯的位置分别为实际轨道的2000米,4000米,6000米,8000米位置,当列车正常经过小灯位置时,小灯灭,即列车正常行驶,当列车在2000-4000米之间位置停止时,2000米处的信号灯进过10S内没有检测到列车通过信号灯亮,即报警。
谢谢大家噻~~~~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你在铁道部工作吗?

网友B:
如果楼主不在铁道部工作,估计设计这个意义不大哦!

网友C:
楼主想到铁道部去投标?

网友D:
【当列车正常经过小灯位置时,小灯灭,即列车正常行驶】 灯是不能灭的 要是雷击了或是灯泡坏了灯就不会亮。应该列车正常行驶灯亮 无车灯灭

网友E:
应该列车正常行驶灯亮 无车灯灭
楼上是铁道部的?。。。

网友F:
好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电子眼才能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项目的可行性。。

网友G:
费这么大劲干嘛,如果目的是防止列车亲近,在车头和车尾巴,栓几个猪官领导就行了。绝对安全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