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三菱PLC电脑远程控制可以运行,不用电脑控制就运行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9):
我是刚刚开始自学三菱PLC的:FX2N-48MR,编了个电机正反转程序(照书本编的,)写入PLC后,序程不能在PLC内运转,但在电脑里的远程控制里一看,发现里面是STOP,调到运转状态,PLC内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这时拔了数据线也可以运行,PLC断电后重开就不能运转,再用电脑调到运行时,又能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哪个高手帮忙指点下啊,谢谢先

网友A:
编程口盖板打开,内有RUN/STOP开关,打到RUN上

网友B:
呵呵 你的PLC没有打到run状态。

楼主:
真的是那么回事,可以了,谢谢

网友C:
呵呵,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