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接近开关防水比较好?

楼主(2012-03-09):
现在机台上设计选用欧姆龙的接近开关,不过冷却用的是水,坏的频率太高了,180一只,扛不住了。
有哪位仁兄知道防水性比较好的接近开关,分享一下。M8螺牙。谢谢了!

网友A:
那就改用其它的开关类型,光电的啊,磁性的,如果要改的话可能要做个机械的东西吧。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问下西门子吧

网友C:
是不是你Omron用正品价买的歪品货呀。 Omron接近开关本就有防水型的呀。 我用在磨床上都是直接用水冲着的也不会常坏呀。 基本上我看到几个都是五年以上的了都还在正常使用的。
是正品OMRON,你用的有没型号啊,分享一下
旭迈机电

网友D:
接近开关都是环氧胶封死的,一般进不了水。能不能在上加防护檐,把水引开?
冷却水里加了什么化学剂,PH值在4左右

网友E:
试试基恩士

网友F:
买一机械式水浮开关,就好了,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G:
试试基恩士的EZ8M, EV108M
下载积分:+2(lichenhui333)

网友H:
买了水货了````

网友I:
用光纤的。。。。。。

网友J:
开关装好后因出线连同螺母重新用胶水封好引线应做成滴水状后能解决为题。

网友K:
你搜下巴鲁夫的。

网友L:
PH值在4左右,那你应该是找防酸碱的而不是防水的。现在的都是防水的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一般说来都是防水的
自学

网友N(2012-04-28):
买正品行货应该很耐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试试基恩士
是的
不断向前

网友P(2012-08-07):
机眸传感器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Q:
PH4要找的不是防水,是耐酸碱的,

网友R:
用光纤的试试能用不,能用就没有后患了
QQ540940771

网友R:
光纤的能用就没事了进不了水
QQ540940771

网友S:
E2FQ-X2D1 防水防酸碱M12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