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这个程序看不懂,请求 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多看看,分析一下啊,里面[ FROM  H4  K877  K1M40  K1 ]          H4:具体是指什么?还有常数 k877 ,K1,

                                                              [ MOV    U806/U4      D1000     ]          U806/U4  : 分别指的是什么?

                                                              [DFRO  H4  K800   D230  K2   ]
                                                                                                    [D/          D230   K1    D230       ]

对于里面的常数 k877,k1,    k800,k2,   U806/U4 。都可以随便来命名的吗?比如我写成:k600, k4 ,      k700 ,   k3,  U1200/U5 。这样也可以吗?如果改变了会影响结果吗?为什么?

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哥,工程师,帮帮我,小弟现在正在学习Q系列,刚接触!还请多度指教!谢谢
寻找一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还请多多指教啊 !谢谢啦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啊,求助各位大哥!
寻找一切

网友A:
下载Q系列的手册一看就明白了,不能谁变改的,那时设定参数

网友B:
U4/G806,你别乱打字,吓我一跳,
我说怎么就出了个U806/U4这种命令了!U4/G806是模块里的内部储存器地址
U4表示 CPU后面的第5块模块,G806不是随便命名的,应该是有最大值的!
这些模拟量模块手册里都有说的,你可以下个看看!
低调!

网友C:
q模块手册清清楚楚

楼主:
哦,呵呵,各位大哥不好意思啊,打错了!q模块手册资料可以发一个给我吗?小弟没找到啊!
寻找一切

楼主:
不是,我还是不怎么明白啊,U4,U4表示 CPU后面的第5块模块,G806不是随便命名的,应该是有最大值的!
这些模拟量模块手册里都有说的,你可以下个看看!可是这个模块上,没有用到第五插槽啊?照这样说应该是U3/G806,了啊?

寻找一切

网友D:
U4代表的不是第四个插槽,而是分配到的IO地址开头为4的那个特殊模块

网友E:
U4是QD74模块的首地址40,G806是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地址806是用来存储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