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我们厂有个电机是用的变频器控制的,现在就想让这台电机转速提高到60HZ但是发现提高到60HZ的时候温度升到了90度左右,问题就是在这个温度下电机能不能保持12个小时的正常运行

电机参数如下

IP 54
INS F
3相交流
50HZ

网友A:
用变频电机吧,50HZ变60HZ电机使用寿命短

网友B:
用变频电机吧

网友C:
楼主的电机问题吧?应该是超过了电机本身的极限转速吧?要不在极限转速内提升这么多的温度基本是不可能的~
建议换电机~

网友D:
同意3楼,换电机吧

楼主:
那搞个变速箱呢?

网友E:
可能是
1) 变频器参数设定错误
2) 电机坏了

网友F:
加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G:
马达绝缘等级F级,最大工作温度155°,强制风冷最好哈

网友H:
加散热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