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MT506MV)(MT6056IV)两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3-09):
如题.我这有两台如题触摸屏,可以上下传程序.但连上PLC后,报错信息:plc no response .通讯线没问题,因是在线替换实验.会是屏上和PLC通讯的RS-232插口坏了吗? 怎么检测它? 请专家指点! 谢谢!
MT506MV屏是软件版本太低造成.安装最新软件版本后.编辑下传程序文件后和PLC通讯正常.
MT6056IV屏是通讯口停止位,设置错误.停止位由2改1.从新传程序.连接PLC.通讯正常.

网友A:
WEINVIEW(MT506MV)(MT6056IV)两触摸屏通讯线的接法不一样的,查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