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2-03-09):
各位大神好我是一个工控爱好者初学,有段高速计数器的程序不知道怎么运转的啊,请各位大神能给讲解下么? 就是不懂程序怎么跑的 谢谢大神 也可以+QQ244537764 谢谢了 中断那里是SMD42
题目是 使用编码器进行定位控制,电机通过变频器选定合适的额速度是传送带带动货物运行,货物走2M后停止。
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统计编码器发生的脉冲数,确定货物的位置

网友A:
1.主程序:在PLC上电后调用一次子程序和I0.1从0变为1时调用一次子程序,用来初始化高速计数器,设置高速计数器的各项参数。
2.子程序:设置高速计数器的记数模式为减记数;更新当前值为0;更新预置值为2000;定义高计的工作模式为模式1(脉冲+外部复位,I0.0为脉冲输入,I0.2为复位信号);连接中断程序INT0,12是中断事件(高计0的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执行中断程序);中断允许;启动高计0。
3,中断程序:高计的当前值等于预置值(2000)时执行该程序,更新高计的预置值为0,置位M0.0。
SMB37的含义请仔细阅读S7-200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