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FROM,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楼主(2012-03-09):
谁能告诉我 from 这个指令到底是怎么使用的?使用手册上说明的不够清楚! 希望各位大哥能帮小弟多多指教一下,如果可以举个例子就更好了!这是伺服智能模块上,才用到的!
还有那些常数K887 ,K1,G806/U4 . 是怎么定义的,是随便定义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来定义的啊?求助各位大哥,多多关照小弟啊!感谢
寻找一切

网友A:
多点传送指令FMOV (D)FMOV(P)指令的编号为FNC16。它的功能是将源操作数中的数据传送到指定目标开始的n个元件中,传送后n个元件中的数据完全相同。如图3-39所示,当X0为ON时,把K0传送到D0~D9中。
使用多点传送指令FMOV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所有的数据类型,目标操作数可取KnX、KnM、KnS、T、C、和D,n小等于512;
2)16位操作占7的程序步,32位操作则占13个程序步;
3)如果元件号超出允许范围,数据仅送到允许范围的元件中。

网友B:
这个指令前两天的贴子中已有人问过了。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0271&page=1#1222535

网友B:
把模块编号为4(H表示十六进制),BFM#为877(K表示十进制)的缓存器的内容读取到M40开头的继电器组中(K1M40的K1表示继电器组数,后面的K1表示要传送的数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