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关于一个按钮控制输出点的动作,即单次输出信号ON,双次输出信号OFF,写几个小例子,不对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正。
一、便利指令ALT
LDP X0
ALT Y0
二、计数指令CNT
LDP M1002
MOV K1 C0
LDP X0
CNT C0 K2
LD= C0 K0
OUT M0
LD= C0 K1
OUT M1
LD= C0 K2
RST C0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三、脉冲检出指令PLS
LDP X0
PLS M0
LD M0
ANI Y0
SET M10
RST M11
LD M0
AND Y0
SET M11
RST M10
LD M10
ANI M11
OUT Y0

网友A:
呵呵!用个取反指令多简单啊!

网友B:
不在乎那点扫描时间。按实际工程需要来,再就是安全操作放在第一。
QQ76214024

网友C:
2楼说的正确。- -

网友D:
第一个貌似不正确来着,每两个扫描周期变一次?应该用ALTP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在乎那点扫描时间。按实际工程需要来,再就是安全操作放在第一。

好像在别的帖子里也看到了  这个回复     我想问的是单键起停就不安全了吗?

人家一说单键起停!就说安全!那你说说单键起停怎么不安全了?

网友F:
用一个自锁的按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