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PLC题目

楼主(2012-03-09):
1.主电机的启动采用星-三角变换方式,起动时间为10 秒;停机时采用反接制动,制动时间为10 秒。
2.主电机的控制功能有:两个方向的启动,停机(均有反接制动的功能);双向的点动调整功能,点动时采用星形接线。
请师傅看看这个题目如何写程序,我在纠结是用一个停止还是两个停止开关
!!!

网友A:
不知是不这个电路要同时实现1和2这两种功能??

楼主:
哈哈,我偷懒没复制过来后面的内容,
其实后面的就比较简单.一个点机是控制工作进给的,一个电机是风泵,总共这个题目就运用3台电机,
主电机这里基本都能写出来,就是后来加反接制动停车想不出来怎么写了

网友B:
你用什么PLC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C:
哥哥 答案在 电力拖动书上

网友D:
你用两个停止开关就行了,不要纠结了!

网友E:
这个貌似可以不用PLC

网友B: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B:
看看符合你的要求吗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F:
这个问题用电力拖动机电控制好了。

网友G:
解决不了,拿分走人。

网友H:
你用两个停止开关就行了,不要纠结了

网友I:
这个不用plc也可做到

网友J:
楼主不要纠结在PLC程序这里,觉得程序编出实现功能就行了,PLC是面向工业生产的,在机床电气这里,考虑实际,工人操作的时候按钮是越少越好,作为设计人员设计这个项目时只应有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K:
完全可以不用plc啊

网友L:
只要技术过关,用一个停止也是可以的

网友M:
如果用PLC控制时,一个停止或是两个停止都可以。

网友N:
完全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啊

网友O:
有个变频器多好

网友P:
我表示是过来拿分的。

网友Q(2012-04-08):
顶一下,一个也好,二个也好,用不用PLC也都可以的,就是一个实用和使用的问题。
请多关照!

网友R:
不要用PLC就可以了

网友S:
如果用PLC控制,可以用一个选择开关正转-反转 一个点进PLC,然后设3个按钮进PLC 启动 停止 点动 输出 共6个接触器 6个点就可以 ,不管用什么PLC所有功能程序里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