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3-09):
请问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气缸,要求是两个按钮必须同时按下去气缸才会下降。单独按一个按钮,在按另一个按钮不起作用。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A:
把两个按钮串联

网友B:
安全继电器可实现该功能,当然PLC也可以,如附图的,必须X0,X1基本同时才能输出Y0,若相差超过0.5秒,就不能启动
下载积分:+5(工控—魔术师) 好贴!
下载积分:+1(zzqforever) 好人!
下载积分:+1(wangzengyi) 好贴!很有技巧
下载积分:+1(雪峰) 好贴!
下载积分:+5(小布拉)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hongyongyan) 热心助人

网友C:
比较简单的编程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这个。。。。
浮躁的社会

网友E:
两个按钮串联后,分别控制时间继电器就行了。让时间继电器作为驱动输出的条件。

网友F:
按钮串起来就可以了,直接输出
plc

网友G:
2楼比较人性化,不然2个上升沿串联。

网友H:
用PLS这个指令就可以拉

网友I:
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简单的,建议你先看看电力拖动方面的知识.

网友J:
2楼的好

网友K:
LD X0 OR X1 ANI Y0 OUT T0 K5 ;LD X0 AND X1 ANI T0 OUT Y0。
zsh340

网友L: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

网友M:
这个理论上可以实现
LDP X0
ANDP X1
OUT Y0
实际上不可实现,PLC的响应时间为ms级,远远快于楼主按钮的速度。
在PLC的响应速度下,楼主无法同时按下两按钮。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N:
有点意思,简单就行了。

网友O:
简单到无语(X0+X1=Y0)
自动化=效率

网友P:
用上升沿不现实,扫描周期太短,你不可能完全同时按下按钮

网友Q:
参观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O:
简单到无语(X0+X1=Y0)
你还是看清楚楼主的要求再写程序吧,建议你看看人家二楼的程序!
写程序最忌浮躁!

网友S(2012-04-15):
说简单的 人家说同时好不好 即使达不到同时但是也 要相差不多的 看看人家编的程序 我承认我第一眼也看错了

网友T:
这个确实蛮简单的,不过写法也蛮多的,

网友U:
二楼的可以

网友V:
关键是怎样防错的问题。

网友W(2012-09-20):
36楼的能行吗、?

网友X:
因该是2楼的实用 36楼的y0以闭合m0和m1 就被切开 y0还能工作吗

网友Y:
将两个按钮在外面连接时串联起来就行了。

网友Z:
我也來見習了
多看看多學習,感謝

网友O:
X0+X1 [PLS M0]就可以了

网友AA:
2楼和44楼的可行,程序简捷不易出错。

网友AB:
2楼的方法很巧妙

网友AC:
好贴,感谢分享。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AD:
典型的冲压双手操作程序

网友AE:
相当简单

网友AF:
为什么要加两个T啊,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呢?

网友AG:
2楼提供的安全联锁很可靠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安全继电器可实现该功能,当然PLC也可以,如附图的,必须X0,X1基本同时才能输出Y0,若相差超过0.5秒,就不能启动
[attachment=79867]
你这程序编得不好,应该是X0与X1同时保持一定的接通时间后才输出Y线圈

网友AI:
好心人不少啊。

网友AJ(2012-10-24):
引用楼主zoneyaru于2012-03-09 17:01发表的 这个程序怎么编 :
请问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气缸,要求是两个按钮必须同时按下去气缸才会下降。单独按一个按钮,在按另一个按钮不起作用。请问怎么编程

请各位注意楼主提出的要求:“两个按钮必须同时按下去气缸才会下降。单独按一个按钮,在(再)按另一个按钮不起作用。”这里的要件是【必须同时】。什么是“必须同时”?即便是按照2楼的朋友提出的方案来分析的话,请问:若是两个按钮(X0和X1)在各自按动的时候,前后相差0.1秒是不是“同时”呢?与各位交流这些,并非在进行什么“文字游戏”。因为,在实践工作中,“必须同时”的控制要求比比皆是。很多自动控制设备的控制过程在“必须同时”这一要求点上甚至是以毫秒来计算的。所以建议各位,从事技术工作应该“严谨”、“细致”、“认真”、“负责”。并非一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话语就万事大吉,更不可操之过急,匆忙行事。

网友AK:
2楼比较简单,T的设定要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AL(2013-02-18):
串联控制,比较简单。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M:
二楼高手程序写的非常好!

网友AN:
支持2楼,实际当中使用过。。。

网友AO:
引用 网友E:
两个按钮串联后,分别控制时间继电器就行了。让时间继电器作为驱动输出的条件。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