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公司用很多小电机,电机功率为0.25KW变频专用电机,配备变频器是安川的V1000系列1.1KW变频器,一拖一,变频器长期工作在22HZ左右。现在经常发现电机停转,观看变频器显示OL,拆下电机测量就是其中一相绕组部分短路,对地不短路。再拆开电机观察电机绕组,没有任何绕组变色现象。已经发现三次这样的故障,且不再同一部位发生。
按理,若负载重或缺相引起电机烧,绕组应该变色。从现象上看,倒像是相间突然高电压,引起电机匝间短路,但工作频率22HZ的话,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180V左右。
各位能讨论下是怎么会发生这个现象的。

网友A:
原因1:电机定子绕组绝缘强度差,存在绝缘薄弱的地方。
原因2:电机长期处于低频运转过热(变频电机后部的冷却风扇因灰尘过多或损坏导致散热不良)
原因3:电机长时间工作绝缘强度降低,导致击穿。
原因四:有导电的尘埃或异物掉在绕组上导致匝间短路。
备注:如果方便的话发给我修,包你满意
  •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ykykkhor) 优秀文章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电机电流有没有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1:电机定子绕组绝缘强度差,存在绝缘薄弱的地方。
    原因2:电机长期处于低频运转过热(变频电机后部的冷却风扇因灰尘过多或损坏导致散热不良)
    原因3:电机长时间工作绝缘强度降低,导致击穿。
    原因四:有导电的尘埃或异物掉在绕组上导致匝间短路。
    备注:如果方便的话发给我修,包你满意

    原因1.这个不太好确认,电机是意大利进口的。
    原因2.本来就长期工作在低频的,至于冷却风扇的话,设备投入运行才4个多月,没有积灰。正常工作时电机表面也无温升,用温度计测基本就是比室温高1~2·度。
    原因3.这个也不太好确认。
    原因4.我们公司生产产品不是易导电产品,是陶板,由外围环境引入带电尘埃基本可忽略。
    至于楼上所问,电流。电机上的额定电流是0.65A,变频器工作在22HZ左右,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为0.68~0.7左右,我认为这个电流基本也是正常范围。
    按原来的经验,进口电机一般修理后的寿命没有原来的长,但公司修理猴的两台倒还可以。
    外面有人说,意大利人做事不太靠谱,从我公司里的现象来看,好像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
    示例1,就是这个电机。
    示例2,随产线来的电机配件,竟然有3相48V的,最后说给配个三相400V/48V的变压器。
    示例3,有设备电控原来是上位机+S7-300控制,最后搞不定,又换成上位机+CQM1H。

网友C:
                       意大利的工业可以和德国媲美了,怎么会如此?我所接触的意大利设备都是很好了,比起小日本的还要好很多,他们的设计理念非常好,比如我们公司悬链,30米多,前后两个电机同步控制,用光电数齿数,PLC控制计数,达到闭环的目的,比浙江出的涂装线故障少得多,几乎很少出现不同步,不过光电震松现象还是有。

网友C:
    我比较同意是电机质量问题。INV突波可能性不打,变频器会报警的,如果OL后电机就挂了,那还是说明电机质量不行啊。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D:
    只能说是漆包线质量不好,变频电机用高强度漆包线不会这样。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E:
    还是电动机存在质量因素‘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F:
    电动机存在质量因素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1.这个不太好确认,电机是意大利进口的。
    原因2.本来就长期工作在低频的,至于冷却风扇的话,设备投入运行才4个多月,没有积灰。正常工作时电机表面也无温升,用温度计测基本就是比室温高1~2·度。
    原因3.这个也不太好确认。
    原因4.我们公司生产产品不是易导电产品,是陶板,由外围环境引入带电尘埃基本可忽略。

    要是意大利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像老贝一样,出现这种可能完全存在

网友G:
    麻烦你查一下《中国电梯》杂志2012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可能与你的变频器的dv/dt 有关, 安川的变频器的dv/dt很高,建议你加滤波器

网友G:
    需要我也可以发给你:QQ867655621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网友H:
很可能变频器有问题,建议换一个品牌试一试

网友I:
我冒昧解释一种可能:由于变频器IGBT输出类似开合开合经线路会逐步放大导致电压过高击穿绕组绝缘建议加装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