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的触摸屏软件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下载到?

楼主(2012-03-09):
请问A-B的触摸屏软件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下载到?还有装了PLC软件后听说还要装个什么通信软件,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说说。谢谢!!!!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
小型:Panelbuilder,中大型 SE。
通訊軟件RSLinux ~~~基本上每种AB軟件都會帶有基本的RSLinux版本。

楼主:
谢谢你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B:
如果是单纯的触摸屏,可以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 ME,FactoryTalk View Studio SE是把电脑当做上位机,运行触摸屏程序来用的,等于西门子的WINCC,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ME相当于西门子的WinCC Flexible软件。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相当的明白!!!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