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切刀纸机!内部的记数器跟记纸张长度的编码器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2-03-09):
切刀纸机!内部的记数器跟记纸张长度的编码器有什么联系。在这里有点不明白,PLC的记数器是内部软元件怎么会跟实体编码器联系在一起??

网友A:
高速计数指令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B:
你把切纸机的型号,规格说出来。我可以告诉你。

楼主:
举大家说了下有点明白了意思也就是说一般的记数器是不行因为是脉冲所以用高速记数器PLC里面有高速记数器所以有高速记数指令

网友C:
计数器啊。A、B相,有方向的。
切刀纸机!内部的记数器跟记纸张长度的编码器有什么联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