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2-03-09):
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我用一只镇流器,一只启辉器,一个灯管。接起来通电之后,启辉器和灯管一直闪,但点不亮灯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一下。
!!!

网友A:
先检查电源正常没有,如果正常再换启辉器,如果不行再换灯管,换了灯管也不行的话直接把支架拆了扔垃圾筒去,换新的吧

网友B:
如果零件是好的话,我想你可能把线接错了。启辉器不能接电源进线。你仔细查查

网友C:
1 起辉电压不够,2 灯管老化,3 接线有误

楼主:
一楼说的有道理,我换了三个镇流器,三个启辉器,都一样。灯管在其他地方试过的,是好的。启辉器我是接在镇流器的输出端的,不然接错的话,启辉器是没有反应的。电源是220v的交流电。

网友D:
启辉器接在镇流器输出端?点N年估计都点不亮的,电感镇流器上一般都有接线头,你仔细看看,是把启辉器接在镇流器的输出端吗?要是楼主看不懂接线图的话,把电感镇流器换成电子镇流器,两个插头插在灯管上就行了,这样不需要使用启辉器!

网友E:
启辉器接灯管的两端各一脚

楼主:
5楼教训的是,启辉器不该接在镇流器的输出端。呵呵,如果这样的话,确实N年也点不亮,只能闪下去。6楼一语中的,说到了重点,启辉器应该连接在灯管两端之间(后来我拆了一个灯管底座才恍然大悟,是我启辉器的位置接错了,呵呵)。感谢楼上所有热心人的帮助,现在灯管已经能点亮。小弟在此拜过。

网友F:
呵呵,想把问题追究到底啊,全部换掉。要是还不好就是你的问题了。换人]

网友G:
那有可能是接线错误

网友H:
用PLC控制好了

网友I:
接错了嘛

楼主:
13楼啊,线接不对,用PLC控制也没用呀。呵呵,问题早就解决了。

网友J:
排除线路接触不良,
就是启辉器内的电容击穿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把电容取掉一样能亮!
或换掉启辉器就可以

网友K: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L:
呵呵,这个错误有点低级啊!
不过在线路无错的情况下,启辉器内的电容不好(漏电)也会出现同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