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模拟量的传输 问题

楼主(2012-03-09):
8个omron的传感器接了200米延迟屏蔽线 输出1-5V的模拟量, 分别给三菱Q系列温度模块Q64TCRT 和 CC link的模拟量模块
测量的数值偏差太大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用远程模块吧。

网友B:
远距离传输应尽可能的用电流信号

网友C:
用4--20ma的信号吧

网友D:
200米的模拟量线////差分用?
能不呢个用通信做?这么长,干扰还可能烧坏东西。。。。我们这里上个月,一个现场,烧掉了8块模块。。。。。
最后没办法,用通信做了。。。。u

网友E:
能改成电流信号最好,

网友F:
前两天我有一工程4-20ma进模块现场30米左右西门子PLC和西门子屏相距500米走DP通讯 变频器一启动屏上数值显示就没有了变频器一停止就有显示,带隔离栅的正常,不带隔离栅的就不显示,传感器用屏蔽线直接进模块也没用,西门子的变频,各位大师帮分析分析怎么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