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伺服轴的原点SENSOR经常烧坏

楼主(2012-03-09):
大家好,请教下一个奇怪的问题,机台的三个伺服轴的原点SENSOR经常烧坏,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加工过程中,轴向运动在原点处来回运动的频率比较高,建议原点SENSOR往边上移位。

楼主:
来回运动频率不高

网友B:
SENSOR输出端是不是极性串到其他电路上了,我以前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