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9):
在PLC编程软件中怎么设置D(数据寄存器)为断电保持型和断电不保持?
手册中描述数据寄存器DM为掉电保持型,如果需要不保持的数据寄存器该如何设置?
一笑而过

网友A:
那种型号PLC? 要看硬件手册。

网友B:
keep+H_bit 断电可以保持,条件是复位端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型号PLC? 要看硬件手册。

CPH1,手册中描述数据寄存器DM为掉电保持型,如果需要不保持的数据寄存器该如何设置?
一笑而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H1,手册中描述数据寄存器DM为掉电保持型,如果需要不保持的数据寄存器该如何设置?

你无法设置,因为D区域均为断电保持型,你可以在首次循环标志中对无需保持的D区域进行初始化。

楼主:
三菱及其它品牌的PLC就有数据寄存器某一区域断电不保持而另一区域能断电保持,OMRON的就没此功能?
一笑而过

网友D(2012-04-09):
对 全部是断电保持 使用 W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