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CP1E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CP1E 在长开符号的中间加个向上的箭头。这样的符号在梯形图中怎样写入。谢谢

网友A:
鼠标放在触点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你需要的微分类型
也可以用指令直接输入如@LD 0.00 上升沿
%LD 0.00下降沿
祝你好运!

楼主:
多谢了 1楼

网友B:
up指信和down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