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超声波控制电路?

楼主(2012-03-10):
这二天被一台超声波清洗设备难到了。
问题是这样的:超声波清洗机的控制电路中有一个双向可控硅型号(美格尔MTC160A1600V),因为没有电流输出,开始我以为是它坏了,更换了一个一样型号的双向可控硅之后,一通电就短路导致跳闸。那块电路板也不知什么原理?请教高手。
相信自我!

网友A(2012-06-15):
这款超声波没见过哈哈,,科威信的就知道

网友B:
我修过几台小型的,有的是输出变压器烧坏,有的是场效应管击穿,有一台有一个小可控硅击穿,造成一上电两个场效应管同时炸掉。你应该上传几张图片或图纸,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C:
整流桥难道不会坏吗?

网友D:
不要盲目的换东西,电路要一步一步的查,不然会烧坏更多电子元件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