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两台伺服电机跟近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三菱FX-1N的PLC控制两台珠海运控的伺服马达做跟进的系统,出现定位不准(前面得马达钻孔后移开,后面得马达跟进找到之前钻的空把螺钉锁进孔里)会有3到5毫米的误差。前面的伺服马达靠传感器找位置的,后面的伺服马达读D8140的数值的,附带程序,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漏洞没有啊,谢谢!

网友A:
这种控制应该用绝对定位精度高一点。第一个电机每一点的位置参数保存在不同的寄存器里。第二个电机按寄存器的坐标运动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坐标运动。请各位指点…

网友C:
如1楼所述即可达到楼主想要的控制要求

网友D:
用回原点+绝对定位指令。当然伺服的刚性也要调下的。还有。你要检查下你的电子尺算对了没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