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3-10):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三菱 FX1NPLC控制步进电机,我用《DDRVI 80 D82 Y1 Y6》 指令控制, D80 D82 可在人机介面输入常数,在使用时电机温度超高,,没力,有时电机可转,有时不转,但是Y1 Y6 有输出。供应商说是程式写的不对,,如果程式错误,该怎样写,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改装一台机器,正在设计这个程序。
这个应该跟PLC 没关系,PLC只管输出:
Y1 脉冲频率(速率)和脉冲数(电机运转圈数);
Y6 电机转动方向。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程序编一个试试,用按钮直接控制,别用D80和D82,直接用K。
电机温度超高,有可能是PLC的Y1输出线没用屏蔽线(干扰了脉冲波)?

网友B:
应该是输出脉冲超过步进电机允许最大脉冲

网友C:
电机温度高!是因为电流大,
待机设为半电流,然后驱动电流比实际需要的电流大一个等级,
启动脉冲不能太高,最终转速不要超过600转!当然了高速电机除外,
步进电机烫是正常的!差不多不超过80-90都是可以的!
另外无力看看是不是电源不匹配,或者是缺相驱动

网友D:
应该是超速了,将速度降下来

网友E:
检查步进电机的相序有没有错。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