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300可以不用PS307电源吗

楼主(2012-03-10):
S7300可以不用PS307电源吗?CPU 电源、模块电源、负载电源都用其它牌子的开关电源可以吗?它们都用同一个电源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是质量哦,一个307是小钱,要是把后面的干掉了那就不是307能补偿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实际工程应用,还带SM331模拟量模块,至少5年了,一直正常使用中。

网友C:
同感,没问题,只要不是劣质电源,电压等级相同,最好是晶体管电源就能用,我厂用了5,6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D:
电源有很多种,得分清楚,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