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能不能用FX1N下载线下载程序?求解!

楼主(2012-03-10):
FX3G能不能用FX1N下载线下载程序?求解!

网友A:
可以啊
下载积分:+1(fei1436) 热心助人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0S 0N 1S 1N 2N 3G 3U都有一个圆的编程口,是用同一种下载线。
但3G 3U的孔可能深一点,有部分下载线的头上有一块塑料卡住了,可能要小刀修修。
3G还另外有一个USB口。
下载积分:+2(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C:
都是园八针,通用的
下载积分:+1(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D:
FX系列都通用
下载积分:+1(fei1436)

网友E:
FX系列都通用可以下载的
下载积分:+1(fei1436)

网友F:
可以啊,我都在用

网友G:
谢谢大家,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