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0):
我做的是LED检测  测电流 测短路 开路  正反脚(正负极搞反的)怎么弄  关键是人家PLC买还了 FX1S的  不能用4AD 了   还有没好的招数··········

网友A:
QQ64645766教你方法

网友B:
不知所谓,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C:
让他换FX1N

网友D:
多看看书籍,找找资料

网友E:
你的题目还有错误,有点搞不懂你的意思  呵呵

网友F:
这个,真没办法,要不然人家还生产模拟量模块干什么用!
低调!

网友G:
很容易啊!! 用二个万用表就可以搞定!
第一个:用二极管档。
第二个:测电流,当然要外接电源及保护电阻。

把二个数显万用表的表笔接在定做的LED专用插座
一、把LED先在第一个表座上插一下
1、如果万用表显示 0  到 0.2内,那么LED是短路
2、如果没反应,反接测试,一般为 0.5 到 0.7之间,是正常。这样对应所插的红笔是LED的正极,黑笔是LED负极,把LED正负极测出来了
3、进入第二个测试

二、然后把LED在第二个表插座上插一下,
1、有电流,那可以检测出LED的电流值
2、有电流,说明没开路

很实用的方法么。

当然如果你要自动检测到坏的自动挑选出来,那么,就要用到模拟量输入了。
因楼主没写清楚具体使用和操作方法,因此如果是人工操作,那么上面的方法很好很简单。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