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看不见io对应的按钮

楼主(2012-03-10):
第一次用步科的屏,没连plc,直接下载了程序到屏里,为何看不见画面里给plc内io置位或复位的按钮,是因为没连plc?求解答,小弟拜谢

网友A(2012-04-16):
是的,若开关元件地址为PLC的地址,但是没有通讯上的话,该开关元件不会显示。
下载积分:+2(xulileigh) 热心助人

网友B:
支持,坛主露面了,日后还的多请教坛主。建议坛主有关的屏的例程进行链接。

网友C(2012-07-02):
不单单是如此,如果没有连接PLC,则组态的开关元件不会显示;另外的话,如果组态的元件地址在PLC里面是没有的,则也不会显示,例如M辅助触点。

网友D(2012-09-08):
受教了 谢谢3楼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初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