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我用的是威纶eb8000软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加了一个密码,可是过了很久,我现在却忘了,现在想打开软件都打不开了,老是出现这个画面,大家帮忙给我想一些办法,不然我又要从新做了。

网友A:
自己做的工程,重新来一次就行了,威伦的,难度不会很大。

网友B:
我记得触摸屏开机后右下角有个箭头状的东西,点击后会弹出系统设置,那里面可以重设密码之类的

网友C:
如果做程序肯定是加了密码,那么,你还是重新做个吧!
如果没有设置过密码,那应该是编程软件的初始密码。

网友D:
不可以解密吗

网友E:
重新下载看看行吗
东方不败

网友F:
把密码去掉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H:
初始密码好像是6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