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无线模块的应用

楼主(2012-03-10):
大家好,无意从淘宝看到了无线模块,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什么资料,请问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具体怎么应用

网友A:
正好手头有

网友B:
plc之间通信,它行吗

网友C:
能在PLC与电脑使用吗。

网友A:
单片机用这个跟电脑通信没问题,plc没试过,理论上可以

网友D:
有在PC-PLC上用过的吗?

网友E:
用过十来个无线485模块,最长时间的已经在现场运行一年多没问题了。不过,如果同时有多个模块的话,模块之间的距离过近会产生干扰。
通讯距离随功率而定,一般200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要在PLC232口的下一级加块max232芯片再接这个模块

网友F:
此械模块多了是,GPRS模块,无线网桥或数传电台等都可以,前者是要交费的,后者不用交费但距离近,干扰大。我们在油田上无线远程控制用的多了。

网友G:
可以使用以太网通讯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