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屏原先是中文的现在变成英文了路过的帮帮助

楼主(2012-03-10):
我有一欧姆龙的屏。NT20-ST121-ECV3的屏怎么样才能把屏调回中文,现在一通电进屏就是英文,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重下过程序进去的话,我想你的屏内应该有语言转换的按键的,这个按键是程序中做出来的,找到这个按钮,切换就可以

网友B:
SW2-1 不用 SW2-2 ON 内存保护 OFF内存不保护 SW2-3 ON不能够进入NT30C的系统菜单 OFF能进入NT30C的系统菜单 SW2-4 ON屏幕数据初始化有效 OFF屏幕数据初始化无效 SW2-5 不用 SW2-6 ON当SW2-7开关打到ON,NT系统安装时信息以英文显示 OFF NT系统安装时信息以日文显示 SW2-7 ON 触摸屏一上进入系统安装菜单 OFF触摸屏一上电进入RUN模式 SW2-8 ON 使用RS422方式时设置终端电阻 OFF使用RS232方式时设置终端电阻
下载积分:+2(zhongen) 热心助人

网友C:
中招了,我原来也有一块屏出现黑屏故障,送修回来后就象你说的那样显示英文了,问厂家客服说要重新输入程序,
程序没有备份啊,又联系不到生产厂家,郁闷啊。

网友D(2012-05-17):
2楼的比较热心,我也学习了。

网友E:
我的原来是日文系统,我刷系统后出现英文和中文系统刷进屏幕后出现德文之类的乱码,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没有日文系统可刷,难道屏就报废了?求助,,......

网友E:
谁能提供日文系统,谢谢.我的邮箱:639481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