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请教各位:那种通信方式可以直接发送中文汉字?

网友A:
兄弟我不懂 现在的PLC可以把注释下进去的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不懂 现在的PLC可以把注释下进去的算不算

我说的是比如三菱RS这样的指令向其他设备传送字符,但我现在要传送汉字

网友B:
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通讯方式,因为有很多种。如果是RS无协议通讯,可能通讯对象是一些ASCLL的设备,ASCLL码显示本来就是汉字显示的。

我想用PLC的RS无协议通信方式发送汉字到LED显示屏上,就像车站用来显示票价的那种,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D:
汉字在计算机里占2个字节,发的时候发两个字节,汉字的解码是对照字库解得

网友E:
应该可以,不过没玩过

网友F:
台达EH2系列的PLC可支持此功能,就是接上GSM模块后可向GSM模块传中文短信,然后发到手机或其它设备。

网友G:
显示汉字不是通信问题能解决的吧。那是设备译码的问题吧

网友H:
我想是应该可以,好像是不用PLC做的吧,肯定是其他的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显示汉字不是通信问题能解决的吧。那是设备译码的问题吧

正解,PLC发出的永远是ACS码,至于连接的汉子显示设备能不能识别并解读是关键

网友J:
用单片机就可以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K:
可以的 先要在电子屏上传上文字库 用点阵屏文字库就行了 我做过的

网友L:
ASCLL码显示本来就是汉字显示 PLC可以支持ASCI 那就可以传送汉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