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第一个     3-00参考值范围  3-02最小参考值 3-03最大参考值

首先什么是参考值?  -4999~4999 是什么意思?有单位吗?    如果最大参考值=50  是表示50HZ吗?

第二个参数     3-15参考值来源1       3-16参考值来源2        3-17参考值来源3,

比如我外部模拟量0~10V接在53  55端子上,我需要通过那个参数来选定参考值的来源,

什么是预置参考值  什么是相对参考值?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1.什么是参考值?参考值就是变频器运行输出频率的依据;-4999~4999 是参考值设置范围,具体单位要看实际应用,可以是转速单位RPM,压力单位pa,Kpa,Mpa等等,关键要看用来控制什么,不过只能这些只能在闭环过程控制中才有效;如果使用开环转速控制,把3-02设为50.00,那么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即为50HZ,最大参考值、最小参考值代表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
2.模拟量0~10V接在53  55端子,如果是用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应把1-00设为0,3-10.0设为0,3-15设置为1,即默认值;6-14设为0;如果希望电机运行的最高频率为50HZ,6-15设为50即可;
3.预置参考值就是相对与3-02的百分比,如果是3-02设置为50HZ,电机需要25HZ运行,则把3-10设为50,即50%;相对参考值就是把其设置值与预置参考值叠加,用作变频器的参考值,这功能一般使用中不需要。
Danfoss的变频器功能强大,参数形式和日系、国产的不同,中文说明书也讲得不太详细,不过理解之后就非常好用,在开环速度运行下基本上能保持电机恒速运行,使用丹佛斯变频器必须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设置各项参数之前,一定要准确无误的设置电机的各项参数,即1-20~1-25参数,设置完这些参数后设置1-29为2,按下Hand ON键进行电机参数自整定,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电动机!
  • 下载积分:+5(月泽) 外部0~10V 53 55端子给定 ..

楼主:
    变频器怎么知道给定信号来自3-15?为什么不是3-16.3-17?有没有一个参数设置变频器给定来自3-15.3-16还是3-17?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如果这三个参考值都同时使用,那么将所有参考值相加,构成实际参考值,现在只设置3-15,其他参考值信号为0时,那么变频器使用的是3-15的参考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什么是参考值?参考值就是变频器运行输出频率的依据;-4999~4999 是参考值设置范围,具体单位要看实际应用,可以是转速单位RPM,压力单位pa,Kpa,Mpa等等,关键要看用来控制什么,不过只能这些只能在闭环过程控制中才有效;如果使用开环转速控制,把3-02设为50.00,那么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即为50HZ,最大参考值、最小参考值代表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
    2.模拟量0~10V接在53  55端子,如果是用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应把1-00设为0,3-10.0设为0,3-15设置为1,即默认值;6-14设为0;如果希望电机运行的最高频率为50HZ,6-15设为50即可;
    3.预置参考值就是相对与3-02的百分比,如果是3-02设置为50HZ,电机需要25HZ运行,则把3-10设为50,即50%;相对参考值就是把其设置值与预置参考值叠加,用作变频器的参考值,这功能一般使用中不需要。
    Danfoss的变频器功能强大,参数形式和日系、国产的不同,中文说明书也讲得不太详细,不过理解之后就非常好用,在开环速度运行下基本上能保持电机恒速运行,使用丹佛斯变频器必须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设置各项参数之前,一定要准确无误的设置电机的各项参数,即1-20~1-25参数,设置完这些参数后设置1-29为2,按下Hand ON键进行电机参数自整定,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电动机!

    在你说的第3点中,把3-10设为50,即50%,这个该怎么设置,书上介绍的看不懂,你能讲解下吗
  • 下载积分:+2(道哥cdc) 好贴好贴!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A:
    预置参考值的单位是%,把其设置为50,意味着实际参考值为最大参考值的50%,即25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置参考值的单位是%,把其设置为50,意味着实际参考值为最大参考值的50%,即25HZ!

    参数里面的说明怎么看不懂啊,预制参考值号0,1,2,3,4,5,6,7什么意思意思?有7种预制参考值?

网友A:
    是有八种预置参考值,这意味着变频器可以设置八种不同的参考值,可以通过智能端子进行在线切换!

网友C:
    热心人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八种预置参考值,这意味着变频器可以设置八种不同的参考值,可以通过智能端子进行在线切换!

    总算明白了,非常感谢你哈,看来你对丹佛斯变频器运用的很熟练了,以后有问题还得向你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