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三菱Q02H 系列的CPU  AI 模块 是 Q68ADI
实际量:    0 - 100m
标准信号:  4 - 20mA
码值:      0 - 4000
现在AI什么都没接的时候 模拟信号应该是0mA吧
触摸屏上面显示的实际量是 -2.4m,程序在线监测时候码值显示的是-96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总觉得在没模拟量的时候 即0mA的时候对应的实际量是-25m,码值是-1000.
请大家帮个忙,看看我错在哪里了,还是怎么了,谢谢大家。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既然没接。信号不一定显示的就是0,可能是个随机数值吧

网友B:
可能是有干扰!
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干扰!

这样呀 谢谢啊

网友C: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和干扰联系在一起, 等干扰真的来了的时候,那是很麻烦的时,   你看看q系列的模拟量手册就知道了 最小不是0   最大也不是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和干扰联系在一起, 等干扰真的来了的时候,那是很麻烦的时,   你看看q系列的模拟量手册就知道了 最小不是0   最大也不是4000

不是零?我瞅瞅

网友D:
可能存在干扰信号,不妨接一根补偿线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