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24V35W的开关电源可以驱动多少个24V5W的双线圈电磁阀

楼主(2012-03-11):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为了完全起见,能同时一起驱动7个~~~~~~~~~~~~~~~~~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可以驱动七个。但还要考虑实际情况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是允许载荷7个的,如果同时启动的话,会影响使用寿命吧

网友D:
理论上是七个,但是我们用的时候都得少一两个。七个时候会失压。不知道是我们电源本身问题还是?

网友E:
7个以下就好。满功率会出问题

网友F:
我觉得不用考虑,一个24V500瓦的开关电源才100多元 何必去考虑这样的小问题呢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G:
如果同时的话最多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