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请教:想安装STEP7-MicroWIN_V40_SP8必须先安装STEP7-MicroWIN_V40吗?我咋安装不上SP8呢?求教
  •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我也正有此疑问
  • 下载积分:+1(cwuser) 好,支持

网友A:
    并非必须,但是建议。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安装:
    第一种方法:你可以通过网上广为流传的直接安装补丁,这个REG注册表文件,导入注册表,然后就能欺骗安装程序,误认为你已经安装过早期版本并卸载了,这样你可以直接安装新的补丁包,这个方法目前很多人使用,这种方法的后遗症在于,如果再次出现新的补丁包,你将很难卸载早期版本从而导致为了安装新的补丁包而不得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的尴尬。
    第二种方法:在你的PC上建立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MicroWinV4.0\bin这样一个文件夹,然后将早期版本的程序执行文件microwin.exe复制在其中,执行补丁包的安装程序,补丁包安装程序会告诫你发现早期版本,然后你将刚才复制的microwin.exe删除,继续安装即可,这样做的麻烦在于需要复制早期版本的执行文件。

    Regards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网友B:
    引用楼主tallyu于2012-03-11 14:08发表的 请教:想安装STEP7-MicroWIN_V40_SP8 :
    请教:想安装STEP7-MicroWIN_V40_SP8必须先安装STEP7-MicroWIN_V40吗?我咋安装不上SP8呢?求教

    那要看你下载的是升级安装包还是完整安装包

    电驴上有STEP7-MicroWIN_V40_SP8的完整安装版ISO

网友B:
    下载地址:http://www.verycd.com/files/dc2c0425a6c0204d438b911d26cc750a363421696

网友C:
    1楼能否发一个STEP7-MicroWIN_V4.0安装包给大家,西门子的安装真麻烦。
    朝花夕拾

网友D(2012-04-26):
    最简单的方法:先安装SP6版本,然后卸载掉。再安装SP8,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