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带步进JOG为什么只能走一个方向?

楼主(2012-03-11):
FX2N-1PG带步进JOG为什么只能走一个方向?
RP和FP显示都有脉冲发出,但RP点动的时候只是电机抖一下,没实际距离。
是什么问题呢?FP还是可以的。
参数都照说明书设了的,我的接线没有接原点的。求解答!

网友A:
有点大才小用了
应找个 伺服马达

网友B:
请确定接线及脉冲输出格式设置是否正确,脉冲输出格式设置3#通道B8位应该为1
下载积分:+1(wym86)
yanzhi2008

网友C:
脉冲输出格式检查下是否为脉冲+方向

网友D(2013-02-26):
请确认你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E: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参数问题吧

网友G:
找个例程试试就好了
高价回收
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等)
伺服(三菱,安川,松下等)
触摸屏(Proface,松下,欧姆龙,三菱等)
QQ:1553131643 手机:13801686922

网友H:
換個馬達試試,有些時候也有可能是硬件引起的,不能只訂軟件部份。

网友I:
參數設置,你應該選擇了禁止反轉

网友J:
伺服电机设成了脉冲加方向,模块设成了双脉冲

楼主:
3F和10F 的回答正确的!~~~谢谢大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脉冲输出格式检查下是否为脉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