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PLC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2-03-11):
我厂现有一台机器,需要添加机械配件,设备要与现有的保持同步,信号要在原有的PLC上添加,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原有的PLC内部程序我已经读出来了,想把添加的设备的运行触点命令也写入PLC,可是没有成功(我是把原有的程序换成写入模式,然而再添加运行命令指令的触点符号,删去不必要的(我已经确定那几个没有用),可是好像程序缺少了好多步),我的PLC是三菱的,用的是GPPW软件。请问怎么回事?望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下载积分:-5(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B:
上个图,才能说明问题

楼主:
我上传一个给你看看。换写入模式的时候步数全部会显示,在删除其中一个的时候,梯形图只会显示到300步左右,后面就没有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删除的时候我没有按《变换》按钮才会成那个缺程序步数的毛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