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突然暗淡

楼主(2012-03-11):
我有一台富士触摸屏突然暗淡,但依稀可以看清字体咋回事?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背光灯管到寿命了,或者背光灯管电源部分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那肯定是背光灯坏了,屏应该还是好的,找厂家换个背光灯就OK了。或者让厂家寄一个自己换也可以。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检查高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2012-04-23):
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怎么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