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位置控制指令DRVA

楼主(2012-03-12):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为什么在Fxon,Fx2NC等都不能输入。在Fx3uc里能输入,却不能仿真。

网友A:
兄弟Fxon,Fx2NC系列PLC不支持绝对位置控制指令的

网友B:
仿真用三菱新版软件Fxon,Fx2NC系列PLC不支持绝对位置控制指令的

网友C:
你用FX1N能支持

网友D:
FX1N跟FX3uc应该都可以的吧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3楼说的是,但是用Fx1nc进行仿真时,出现DRVA是未支持指令。

网友E:
高速指令是不能仿真的,只要下载到真机上去运行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同意6楼。

网友H:
只能FX3U和FX1N可以用

网友I:
同意6楼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J:
支持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K(2012-07-24):
定位指令DRVA,是如何

网友L:
FX2N在里改一下参数就会变成FX1NPLC

网友M:
到底位置控制用那种好一些呢,??

网友N:
高速指令没法仿真,要用MT的PLC